关于绕线转子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如果转子串电阻启动时间继电器时间调的太短会事什么情况?

网友A:
转子串电阻启动时间继电器时间调的太短会出现启动时空开跳..

网友B:
接触器的触点寿命也缩短了.

网友C:
就是个直接启动吗,没事的,行车不是有0.2S的吗!!!!!

网友D:
就是起动电流大,影响电机使用寿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