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人机文本MD204L和三菱FX1s30MR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文本和PLC的通信口都没问题,在连PLC时也没有提示正在通信中,我用功能键设定内部触点M后,连PLC,按相应的键,外部输出时没有反应,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赐教

楼主:
TP200的版本是V4.7.11,选的是485

楼主:
PLC写了相应的程序

网友A:
三菱用的是422的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里边就两个选项,485和232,我问了他们厂家,说是要选485,我也试了,选232的话就提示 通信中

网友B:
连线没有问题?

通讯参数 9600  7   1 格式的

网友C:
有没有提示通讯错误?

楼主:
没有提示错误,通信参数是9600  7   1   偶   485

楼主:
线我也测了,也是对的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软件的版本不行,V4.7.11的新版本有问题,害的我这两天都在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