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象我们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都是直流型的,所以我们原来一直都选用开关电源。

这次因为电机较多:四台86+一台60的电机,算一算24V电流都需要20A以上!若选用开关电源的话,得选择500W以上,可是500W的开关电源比较贵,  正好在网上看到正泰有一款DKZ整流变压器,输入220VAC输出24VDC,而且电流为20A ,  不知给步进驱动器供电如何?  还有这种变压器的做这种用途的话,性价比和开关电源如何?     另外,开关电源和这种整流变压器的优缺点呢?适用性呢?

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B:
应该是能用的。

开关电源的电压比较稳定,整流变压器的开路电压会较高,可能超过30Vdc。

另外整流变压器重量较重。

网友C:
哇!你们一般是用开关电源呀?我以为是变压器加整流的占多数呀,我一真用的都是变压器加整流呀!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是变压整流的 一般步进马达的电源都是变压整流的 实用性很好的

网友E:
价格上也有优势,线路也很简单.不过,楼主说的这种我还没看到过,发个图片上来让大家看看咱样

楼主:
to 亦云人云 :电压和重量都不是大问题,一般步进驱动器可承受电压都至少40VDC,另外变压器是装在柜子内的,重一点点也没关系。

关键是第一要能用,第二要比开关电源的价格便宜,我才会用,呵。 听各位朋友讲了,我也就放心了。

我还不能上传图片, 可以到正泰的网站查: www.chint.net      ,叫DKZ系列整流变压器, 不过最大电流为20A,变压器是单相的。  不知道用过这种东东的朋友有没有用过单相超过20A输出的? 为以后做做准备,呵呵。  谢谢!

网友B:
如果要驱动更多的更大的步进电机,你也可以每台步进电机用一个整流变压器,毕竟单台步进电机电流超过20A是极为罕见的。

楼主:
在网上摆渡了一下,整流变压器的效率仅有35%左右?

这个也有点吓人了,按20A电流24VDC,功率接近500W,那么损耗就有500*(100-35)/35=928.6 W   损耗太大了啊!发热量也大,晕...   看来还是得再考虑下了。呵呵

楼主:
我今天询一下,价格根本没优势, 比开关电源还要贵好多,呵呵, 厂家说整流变压器全铜做的, 现在铜多贵呀! 呵呵

网友F:
可用两台350W24V并联,总价不到400元,我们这里有全系列的产品,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以及电源,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楼主:
怎么也不给个网站链接看看?

网友A:
“可用两台350W24V并联”

两个电源直接并联?直接并联,不会冒烟吗?

网友G:
多个电源,分组(共地)供电,而非并联。

网友H:
两个电源串联成48V吧.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