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使用过模糊控制调试过焦炉集气管压力(国产系统)

楼主(2008-07-07):
请大家共同探讨探讨!

网友A:
新华TISNET系统曾有过应用。焦炉集气管压力控制,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它是一个非线性多变量的耦合系统。当蝶阀开度小时,压力和流量变化非常明显;当蝶阀开度大时,压力和流量变化迟缓,甚至饱和,造成系统采用常规PID调节时不稳定。针对这一工艺特点,上海新华公司采用智能的模糊协调控制系统,根据不同炉况,全面协调控制焦炉压力及集气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