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U模式进行通讯PLC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08-07-07):
各位高手:

       请问通过RTU模式实现台达PLC控制变频器的梯形图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如果使用MODRD/MODWR/MODRW指令,只需要将RTU/ASCII标志位做切换,并设置相应的RTUI通讯格式!

楼主:
关键的是我想用RS进行数据传输啊

网友B:
好在台达有专门的CRC指令来产生CRC校验码,不然会很麻烦

楼主:
一点意见 你好!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写?能否分享下谢谢 目前不能上传附件 请帮忙把程序发我信箱946638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