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海洛斯空调通讯

楼主(2008-07-07):
我想知道用组态王中的modbus rtu是否和海洛斯空调进行通信,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是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

http://www.ca800.com/supply/supply_show.asp?id=346533

上面说支持modbus-tru协议,那就可以使用组态王中的modbusbus 协议了。定义设备选择 plc-莫迪康-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