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贴合机上的同步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教大家,有一台干式贴合机准备用变频改造,以前是用直流电机通过PLC和张力控制器进行同步,现准备把收卷机进行变频改造,但如何让变频器与直流电动机进行同步,想不明白,所以请问各位师傅如何解决?变频器和直流电机控制器能不能同步??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变频器是不能带直流电机的;

楼主:
通过PLC给出信号能不能让变频器和直流电机同步运行??

网友B:
可以的。直流电机的测速信号反馈个plc ,plc处理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应该变频调速进行闭环速度控制。

网友C:
用丹佛斯张力同步卡功能可以实现,

一个主,一个从!不只可以做到速度同步,也可以做到位置同步

网友D:
可以的,具体您可打电话咨询下广州市合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做同步的13929539240  魏先生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张力控制器,好像是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