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模块问题 求助

楼主(2008-07-07):
plc为 9030    输出模块感觉有问题,于是我把它同其他的输出 模块换了个位置,然后同一线上的输出模块全不亮了(LED),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改怎么办?????????cpu,电源 ,输入模块的的(LED)都亮着。以上均是数字量。

网友A:
是不是你更换的两块的模块型号不同!

把输入输出看清楚莫搞错了!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当时把输入,输出搞错了造成了全部灯都不亮而且后来出现冒烟的问题

楼主:
谢谢         模块型号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电源的4个指示灯中亮了2个 其他的没亮 估计cpu没有运行!power led  亮      ok LED 亮  run LED battery LED 没有亮   如何能让 cpu run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用钥匙启动PLC就可以运行。。还有就是你的PLC没装电池~~~~

楼主:
和电池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没电池的话,断电时间长了.程序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