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教对阻尼时间定义理解!

楼主(2008-07-07):
阻尼时间的定义为:变送器的输出随测量压力变化的反应速度,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变送器输出的当前量是在阻尼时间里变化值的平均值呢???  谢谢高手的帮助!!

网友A:
讲讲个人看法, 我做个压力变送器和气体探测器, 我理解的阻尼是为了消除瞬间干扰而加的一个响应延时, 过程中不可避免有瞬间的压力干扰, 为了滤除这些干扰可以在软件中设计阻尼, 如果输入超过阻尼时间, 就认为有输出,输出的是实际值, 不是平均值, 但是在下限(零点)附件有个区域不做判断, 只有响应超过这一区域才做判断。 气体探测器根据国标是不可以加阻尼时间的, 但是上海地方标准允许, 加了阻尼后会适当降低不少误动作。 一家之言。

网友B:
阻尼值这一参数目的就是减少脉冲量,消除干扰。

网友C:
知道阻尼因数和阻尼频率,这个阻尼时间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