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改变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问:

以LG  1kw变频器为例,正常输入电源为380V,50Hz,那么,当把频率调整为25Hz时,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谢谢指教!

网友A(2008-09-06):
肯定低了!但具体多少不好说

网友B:
控制方式不一样,输出的功率就不一样了。

网友C:
要分是什么类型的变频器啊!

网友D:
我认为转矩未定,无法确定功率

网友E:
变频的输出功率由负载决定,负载小,变频输出功率小,负载大,变频输出功率大。

同时变频的输出功率还受到自身的限制,无论负载有多大,都不得超过自身许可值。如果负载大,并且已经超过了变频所许可的最大电流,变频将随即闭锁保护。

就本例来说,当输出频率为25Hz时,此时变频的最大许可功率约为额定功率的一半,大约是0.55KW。

网友F:
楼上说法我不同意.你怎么得出大约是0.55KW.

如果负载没有变化,只是将频率从50Hz,降到25Hz,那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并不会变.改变的是转矩和转速.

网友E:
是变频的最大许可功率,并非是真正的输出功率。

网友G:
功率应该不会变的,一般来讲慢速时候的负荷较轻,所以实际的输出可能会低一点的。但是不会像楼上的讲的低到一半。我认为是略低的。

网友H:
呵呵;这个与负载有关系;

如果是风机或泵类的负载,功率可能会只有原来的1/3不到;

但重负载一般比1/2要多;

网友I:
“以LG  1kw变频器为例,正常输入电源为380V,50Hz,那么,当把频率调整为25Hz时,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1、如果电机是空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功率不变,是零!

2、如果电机是负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力矩不变,那么功率下降1/2!

3、如果电机是负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力矩减小1/2,那么功率下降1/4!

4、如果电机是负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力矩减小1/4,那么功率下降1/8!

5、用公式计算:功率P∝转矩M×转速ω∝M×f(频率)

6、所以频率下降,不一定功率下降,要看力矩变化情况而定,要看负载情况而定!

网友J:
“所以频率下降,不一定功率下降,要看力矩变化情况而定,要看负载情况而定!”——

刘志斌又要泡制什么高伦了!

5楼的观点是对的。变频器输出电流不能超过额定值, 即便在25HZ时转矩和50HZ时相比没有变化,但转速至少下降1/2,难道转矩没有变转速下降1/2时功率还没下降?

在25HZ时转矩能达到50HZ时的值已经不错了,刘志斌不要告诉大家你的假设是25HZ时的转矩比50HZ时的要大!

网友J:
如果刘志斌要说25HZ时的转矩比50HZ时的大,只能说明50HZ运行时电机处在轻载状况而已。

楼主提问中有个隐含的条件,就是50HZ时电机在满载或接近满载。

转速下降时功率不下降的负载那就是恒功率负载,对于恒功率负载选择变频器是按最低运行频率时的功率要求选择的。也就是说恒功率负载在高速运行时变频器是轻载的。

楼主(2009-03-12):
对:刘志斌 关于

“以LG  1kw变频器为例,正常输入电源为380V,50Hz,那么,当把频率调整为25Hz时,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1、如果电机是空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功率不变,是零!

2、如果电机是负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力矩不变,那么功率下降1/2!

3、如果电机是负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力矩减小1/2,那么功率下降1/4!

4、如果电机是负载运行,50Hz、25Hz时输出力矩减小1/4,那么功率下降1/8!

5、用公式计算:功率P∝转矩M×转速ω∝M×f(频率)

6、所以频率下降,不一定功率下降,要看力矩变化情况而定,要看负载情况而定!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有些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