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报警过流跳闸

楼主(2008-07-07):
一台590直流调速器驱动一台直流电机,线路接好以后,电位器给定为0,允许启动信号加上以后,变频器即报警:过电流跳闸,电机旋转一下就停了下来。请高手指教,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解决?

网友A:
故障代码是什么?@#@#@#@#23

网友B:
应该是新上的设备吗,可能是电机配置参数没有设置完整??

网友C:
电源板有问题,可以联系013893683865修理

网友D(2008-08-11):
励磁电压电流稳吗?

网友E:
开一下电压反馈试一试,空载开,如果稳定就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F:
4楼的太那个了吧,可能是触发电路故障,6楼说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G:
1. 检查 并 确认 控制器 及 电机的参数.

2.采用电枢电压反馈

3.检测一下电机的电枢及磁场 包括去控制器的连线

4.OK后, 运行.

5.如仍然故障, 打开控制器, 检查控制器上控制回路的保险丝.

6.以上仍然不能解决,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