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方式选取

楼主(2008-07-07):
    590直流调速器选择编码器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有什么区别?原来卷绕机590直流调速器选取编码器反馈,由于电机,590损坏以后,更换备件后,出现一个问题:选择编码器反馈时,启动达到一定速度时,报警:超速报警,为了维持生产,只好取消编码器反馈,改为电机电枢反馈方式,速度和原来波动几乎相同,看不出来,可以满足生产需要。这种编码器超速报警的问题怎样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有区别的,电压反馈不好弱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区别的,电压反馈不好弱磁.

同意楼上的观点,再由电枢电压反馈速度特性会变软

网友C(2008-09-01):
卷揺机可以不使用编码器反馈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的参数在590中没有设定.

怎么会没有设定参数?590C的是在校准菜单中设置,可以设定编码器的线数、电机转速、编码器极性正负。

590P的设定是在参数使能菜单中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