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DC3000 LLMUX卡件

楼主(2008-07-07):
它们其中的一些通道经常坏以至于整个模块被迫要更换。有人说加一个电容,相当于加了一个安全栅后才好了。由此看来,一定要保证现场的信号来的时候是稳定的才能尽可能的减少FTA的更换!电容怎样加?

网友A:
该模块是非隔离输入,最好每个通道加隔离装置,一劳永逸!

网友B:
这个铂电阻多路采集卡常坏,新项目全改成用LLAI卡

网友C:
我这的LLMUX FTA通道也很容易坏,加了安全栅也一样。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D:
坏了我们可以维修,紧急使用我们提供现货。

网友E(2009-06-16):
HONEYWELL DCS卡件现货供应,常用输入输出卡,RTD FTA,TC-PRAS021,MC-PAIH03,15951834769,QQ78800602

网友F(2009-07-17):
LLMUX卡件是什么卡件可以告诉我下吗?/

网友G:
honeywell TDC3000 LLMUX卡应该是低能量水平多路采集箱具体就是PT100的采集箱!

网友H:
检修项目:1.Honeywell YOKOGAWA DCS系统卡件、电源、显示器、红外线触屏等.
   2.BARMAG 德国巴马格公司 卷绕机变频器、电源、驱动板.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化工、石化、水泥、钢铁、船舶、医疗等).

  我们专业从事进口工业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维修,为用户解决了数以千计的各类软硬件疑难故障,研制了成百种非标工业仪器设备.拥有先进的检测仪器(部分自行研制开发的测试设备。以优良的服务态度,快速解决客户设备上的技术问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事本行业近十年来,客户遍布全国,在客户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沈永生 15305198626 eq-service@hotmail.com

网友I:
我单位的经常坏,现象一样

网友E(2009-11-09):
MC-PLAM02,51304362-150现货供应,QQ:78800602,15951834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