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怎么做旋转

楼主(2008-07-07):
Eview触摸屏

怎么模拟风机旋转,并可以调节转动速度?

网友A:
你控制什么?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话可以;

网友B:
 我怎么知道啊,自己想吧

网友C:
做2 个图片变换嘛。如果速度比较快,就变化的快,不就行了吗?

网友C:
速度调节?要看你控制的点,用那个点做可变量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D:
是的,楼上说的很对,做2个图片来回切换,就变成了风机旋转,QQ 47033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