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如何从速度控制装换成转矩控制?

楼主(2008-07-07):
Acs800如何从速度控制装换成转矩控制,当电机达到一定的速度后切到转矩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A:
用plc控制的话比较好做

网友B:
通过DI口转换就可以

楼主:
Acs800里面有没有什么控制字或者通过一个什么参数设置能从速度控制切到转矩控制?

网友C:
单独的SINGAL DRIVE上好像没有见过,但是在MULTIDRIVE 上可以通过DI口切换的。

网友D:
大家探讨一下  有26.01(系统软件)可不可以  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