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楼主(2008-07-07):
1.5P空调加氟利昂一般低压是多少,高压是多少?5P是不是也一样

楼主:
大家都不懂空调吗,现在电工也要会的啊

网友A:
那你自己怎么不会啊?

网友B:
低压6-7。PSI

高压230-300PSI

网友C:
空调工作时低压侧为0.5~0.6MPa。高压不用测。加液时关住高压阀,这时低压侧压力为0~0.5MPa,连接好加液管,把液巏倒放打开低压侧加液阀,从液巏侧放空气。打开液巏阀门,边加液边测电流,一般加到空调额定电流就好了。同时要看一下压力表指针,如果指针有抖动就说明内部前很多空气,要松开高压侧螺母放气,直到排出的冰凉的冷冻液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