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机

楼主(2008-07-07):
我公司有几十台0.75KW三相工业司风扇,运行一段时间就会烧电机,一个月要烧好几个,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让它少烧点

网友A:
怎么运行的?

网友B:
电机质量差,换电机。

网友C:
三相电压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D:
质量太差,原来在公司里就是没事情就绕线圈,下线圈。。。。。。。苦!中国加油!!!

网友E:
质量差,电机功率小了,导致电机容易烧

网友F:
质量差。在怕是24小时运行,一个月要烧好几个,那就正常

楼主:
24小时运行,我也这么估计的

网友G:
拆开看一下,看里面的漆包线是不是铝的?现在的电器质量真是没法多说了.

网友H:
我们单位风扇电机是进口的,可好了。转起来,声音也小。

网友B:
换个牌子比较好的电机。如果是这样烧,你的厂都几乎变成了电机检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