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干扰

楼主(2008-07-07):
主动轮的电机工作时,从动轮的编码器在从动轮没有接电源时从动轮的A/B相居然有脉冲信号.而且当只让主动轮的2个轮子的任一个轮子运动时,从动轮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编码器除了有电源和地,A相,B相外,请问有信号地线吗.

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这个问题很棘手

网友A:
我能想到的,也就是干扰了。如果是5V编码器信号,换成24V的,或者换成差分输出的编码器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B:
会不会机械震动引起的脉冲信号?

网友C:
哪边的地与电源0v甚至电源+有可能漏电、短路,查一下。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编码器没有接好屏蔽线,或者信号传输线与动力线平行传输了,还有可能是编码器里边有串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