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2.6安装完不能跟三菱Q02H PLC的CPU连接

楼主(2008-07-07):
原来电脑硬盘坏了,现在更换新硬盘,重装WINDOWS2000,重装IFIX2.6,把组态备份恢复,但不能更PLC通信,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组态备份恢复,但是驱动得重新安装,并且驱动配置要和以前一样,不能只是备份恢复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