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值无变化问题

楼主(2008-07-07):
我的趋势图里有3条曲线,有2条很正常,有一条变化很迟钝,看到的都是一段一段的直线.实际值是不断变化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使用的ifix2.6版本.

网友A:
那是iFix本身的问题,到现在的4.0基本还有,这样你在编辑画在中,将趋势图里的曲线删除,只留下一支笔,保存,运行,再到编辑状态,然后再添加其余的笔,这样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