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互为冗余的ifix节点间交换数据

楼主(2008-07-07):
我有两台互为冗余的ifix节点,想要通过局域网在ifix之间交换数据(例如:当node1中的变量变化时,可以在node2中实时地监视/改变),请问用什么方法最稳定?如何做?
请高手耐心讲解,先谢谢了!

网友A:
通过OPC互相访问,就可以实现实时监视啦.

网友B:
需要配置HOSTS文件,和硬件狗需要有网络功能。

采用OPC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网友C(2008-08-27):
OPC 功能需要单独购买,网络版也比较贵。

最便宜的方法是 从一个iFIX读取数据然后发送到另外一台计算机接收写入iFIX,有现成程序,联系我。

网友A:
可以使用Fixtools工具,太简单啦,还用买。

网友D(2008-10-22):
不错,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 ,谢谢 !

网友E:
iproficy :

您好!你想要什么,我才能得到你的冗余程序呢。你缺什么资料啊

我有一定给你

邮箱:hacklongping@yahoo.com.cn

QQ28779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