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FIX项目拷至另外一台机子上,打不开

楼主(2008-07-07):
请教各位兄弟:
有一IFIX项目,在本机上运的很正常,如果拷到另外一台机子上可就是打不开,当IFIX启动运行到LOGIN。EXE时,提示说是
此节点不能运行安全配置(该话可能不是原话),然后就什么也打不开了。
现在如果登陆的话和刚才提示的一样。
如果在未运行IFIX之前,点击系统配置,安全那个图标是灰色的,不能进行安全配置。
如果把一个新的IFIX安全配置文件另存到该IFIX项目的LOCAL文件夹下面,也是同样出现上述问题。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呢?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因为有些配置文件的注册信息被记录,所以你打不开,这样你可以安装iFix,然后将app、pdb、pic、hda目录挎过去,其它改为手动配置就可以啦,昨天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如果在未运行IFIX之前,点击系统配置,安全那个图标是灰色的,不能进行安全配置。
是的,安全是针对工程的

你得找全原有的工程安全备份文件,放在当前SCU指定的LOCAL中

网友C:
我也有经历,支持1楼的。

网友D: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短短的

网友D: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

网友D: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d顶顶顶顶短短的

网友E(2008-08-28):
拷贝的只是画面和数据库之类的,其它的要进行重新的配置才好.

网友F(2008-11-16):
那肯定的,你在这台机子上没有这项目的信息注册,肯定找不到的。后台的编译文件也要靠过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中.......................

网友I:
不怎么懂你们说的,为什么不是直接把整个项目做备份导出,放到另外那台机子上项目恢复就可以了呢?

网友J(2009-04-02):
十分感谢  txy7021, 说得很对,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 先备份再导出,这样我也就可以完成更改IFIX项目文件名称的目的了。

网友K(2011-12-29):
txy7021的说法最简单了,也是最常用和最简单的做IFIX工程的办法

网友L:
先把安全禁了  运行 再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