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怎样定义CMP指令

楼主(2008-07-07):
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M0100>C10的当前值是ON               M1=C10的当前值是ON                M12<C10的当前值是ON     我用的是GXDEVloper中文软件           我是个新人  最好有个图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 不是M12是M2         M2<C10的当前值是ON

楼主:
我是看书搞的   M1 和M2 从那里来的呀  还什么S1                 S2                                           D

网友A:
用比较指令自动占三位(M0 M1 M2),如你把M0改为M10则自动占用M10 M11M12.说得不好,请大家指正!

楼主:
0763.这位朋友,你说的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大哥,说几句呀!!小弟在线等呀!!!!

网友B:
首先 ,要纠正一下您的思路,M100为位地址,与计数器地址(字地址)不可比较,因此您需要使用字地址进行比较,如K4M100

其次,您图中当K100>C10 M0置位,K100=C10,M1置位,而K100<C10,则M2置位,我建议您还是去看看编程手册上该指令的定义,以加深理解。

网友C(2011-05-09):
0763讲得对,我带学生做实验有这个内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 ,要纠正一下您的思路,M100为位地址,与计数器地址(字地址)不可比较,因此您需要使用字地址进行比较,如K4M100

其次,您图中当K100>C10 M0置位,K100=C10,M1置位,而K100<C10,则M2置位,我建议您还是去看看编程手册上该指令的定义,以加深理解。

网友E(2011-06-29):
我的编程上没有cmp指令,只有bncmp。不知道怎么写进去

网友F:
http://wmchinaplc.taobao.com/看看我们的产品,仿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