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DB赋值给延时接通定时器的时间值

楼主(2008-07-08):
我想通过上位机来输入值到DB块的某个双字,用来设定延时接通定时器的时间值,可是SD只能用s5t#或者w#16#txyz格式来设定,请问该怎么办呀?

网友A:
用s5ti to tim 转换成iec时间

网友B:
可以的.不过要先转化成s5i格式的值.

网友C:
db块中对应的变量建成s5t格式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