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速度

楼主(2008-07-08):
我欲用PLC加光电检测单位时间(一分钟为例)内通过光电开关的产品数量,即实时显示机器的速度(个/分钟),那位能给个建议如何实现,多谢先!

网友A:
那你用计数就可以了,是普通计数还是高速计数,根据现场情况选择。

网友B:
plc 高速计数,单位时间的计数值,折算为个/分钟

楼主:
我就是用的M1013的1S时钟脉冲继电器加C235高速计数器,再乘60得出速度,但误差太大,速度是以60的倍数显示,如60、120、180、240,不准确。

用M1014又太慢,一分钟才刷新一次,且显示的是前一分钟的速度

网友C:
可以这样来实现:在计数的同时计时(单位分),用计数值除以计时值就可以得到N个/分了。

网友B:
台达plc 有spd 命令就是速度检测,一句完成。

网友:
用计数加计时。计时开始同时开始计数。

1分钟结束后,计数值是多少就多少。然后同时复位计数值。寻找合适的时间。才能找到最高的精度

楼主(2008-09-06):
多谢各位的倾情指教!用SPD是比较的方便

网友D:
前位楼主,如果使用了XO,X1 ,后..SPD 主令不能再使用了,

事实上我也在需求速度的指令,但没有结果.请指教.

PLC已经占用,X0----X7,给二组编码器,

但现在还需求计算速度的,SPD 是不能再用了,

台达EHPLC

网友E:
台达 SPD 指令可以,你在台达网站上下载101例程资料,上面有此例程.

网友F:
用PLC做个分钟脉冲,在有效范围内记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