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家,用CP1H或者CPM1A连接以太网要用什么模块??

楼主(2008-07-08):
求助:请教大家,用CP1H或者CPM1A连接以太网要用什么模块??

谢谢!!!

网友A:
要加有CJ1W-ENT21模块。

网友B:
cpm1a不支持以太网,CP1H可以接CJ的ENT21

网友C:
想接都可以接的,但很贵的,值得吗?

网友D(2009-07-27):
我想学习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CP1H-XA40DR-A,请问位前辈从何学起,这种编程器需要多少钱。

网友E:
看看手册

CPM1A的视频教程

有一定的帮助

http://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