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的不能问题

楼主(2008-07-08):
各位: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在线模拟的时候,一直显示的是PLC没有响应,但是我用台达触摸屏软件和PLC模拟的时候就可以实现模拟功能。请解答谢谢!

楼主:
怎么就没有响应呢 weinview的工程师都不再了么???????????????

网友A:
很抱歉,上班时间才能看到您的帖子。在线模拟,是威纶EB500软件与触摸屏相连时用的;直接在线模拟,是威纶EB500软件直接与PLC连接时用的。看看你是怎么连接的?还有请检查与对应PLC连接时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