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要另加制动单元?

楼主(2008-07-08):
一般变频器都留有加刹车电阻的接口,加了刹车电阻电阻后变频器就可以快速加减速。为什么还要另加制动单元,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制动电阻是加在制动单元上的。

楼主:
变频器本体上有接刹车电阻的地方啊!

网友B:
制动单元是指用于安装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的部件,并不是电阻。

而制动电阻是内部由单个电阻组成。一个周期中用于减速的时间为运行时间的3%。

网友C:
并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带制动单元的。一般7。5以下自带制动单元 若需要紧急制动 那么直接接制动电阻就可以了  但是一些不带制动单元的变频器若需要紧急制动就需要外接制动单元 然后在上面接制动电阻了

网友D: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带制动单元的。一般7。5以下自带制动单元 若需要紧急制动 那么直接接制动电阻就可以了  但是一些不带制动单元的变频器若需要紧急制动就需要外接制动单元 然后在上面接制动电阻了

呵呵 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好好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带制动单元的。一般7。5以下自带制动单元 若需要紧急制动 那么直接接制动电阻就可以了  但是一些不带制动单元的变频器若需要紧急制动就需要外接制动单元 然后在上面接制动电阻了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