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机界面驱动

楼主(2008-07-08):
有哪位有台达人机界面usb的驱动,因为老是出现@vis on s3c2410x驱动问题而不能通讯,谁有的话可以共享一下吗,sunhong6655@163.com   谢谢!

网友A:
1、正常情况下,这是WINDOWS系统会弹出驱动安装对话框,此时你一路点击向下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可以先选择软件的【环境设定】-【重新安装usb驱动】,再重复上面的操作好了。

2、自行指定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也可以找到。

楼主:
我这是VISTA 系统,按照你的方式好像不行

网友B:
v1.05.79或者V2.00.5才支持VISTA系统

网友C(2008-08-21):
昆仑的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网友D:
安装目录下有个vistar   drive文件夹  直接安装试验下

网友E(2008-09-23):
【昆仑的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他的操作系统是wince的,那东西是平板电脑,和触摸屏不一样的。

网友F(2009-06-13):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以上的方法我都试过都无法解决,我的系统也是VISTA ,软件版来为V1.08.1

网友D:
目前台达人机只测试过专业版本的vista系统,现在市场上的其他版本的vista系统相当多,所以不能保证系统底层做过哪些处理,所以还是建议采用xp系统。(~ o ~)~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