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跳周期一般设置多长

楼主(2008-07-08):
我知道需要根据当地情况来设置.

能否说一下各位所遇到的一般都设置成多少?

另外保证流量不超的情况下(50M)最低可以设置成多少?

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为15分钟一次。。。当然有些地区的网络条件更好,可以设置到20分钟。。。一般心跳的数据包都很小的。。。50M的流量肯定是不会超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15分钟(貌似是官方数据哦),但是很多地区又完全不一样,我见过最长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最短的不到2分钟的!具体的心跳时间,我看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实地测试才会比较准确,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卡的流量来直接设定这个时间。

另外,你说的50M最低可设置多少,这个又涉及到了一个流量统计的问题。和上面心跳一样,流量统计也是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的。很多地方计算流量的方式完全不同,其中包括时长,包括上下行等等。拿一次一个1BYTE的心跳来举例,比较多的地方差不多是按照780来计算的,也有个别地方计较少,最少达到了200多。当然也有一部分地区达到1。4K,甚至是2K多的。。。。

所以说,设置心跳,包括流量统计,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你要求精确,那就要自己实地测试,注意哦,是实地测试。当然,如果不方便或者想偷懒的话,我建议你直接按照心跳600秒,流量统计呢就按照一次1K来计算好了,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B:
对了,楼主可以加我QQ来讨论

QQ:21956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