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的GPRS网络也可以用吗

楼主(2008-07-08):
联通今年也推出了GPRS网络服务?请问GPRS DTU 也适用于联通的网络吗?

谢谢!

楼主:
Service Code:*99***1#
Access Point Name:CMNET

硬件默认是移动的CMNET介入点

联通的不能识别吧?

网友A:
一样也是可以用的!也是这个接入号。。。厦门蓝斯通信 张璟

网友B:
可以用的,只要把APN名称改成联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A:
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用移动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6-02):
APN入网点名称是要改成联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