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怎样控制两台PLC

楼主(2008-07-08):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现在要用两个PLC想用一个HMI来做控制,可是要这样控制就只能用RS-485来做通讯,以前一直用RS-232来通讯没有用过485通讯,不知道怎么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自要设置两台PLC地站号不一致就可以实现一台HMI同时监控多台PLC(理论上可以监控254台)

楼主:
改变PLC站号很容易,但是通讯怎么设定?HMI的485通讯怎么设?台达的HMI好像没有485通讯口!

网友B:
delta 人机端口说明:

A系列人机有RS232*2/RS485*1/RS422*1

AE系列人机有:RS232*3/RS485*2/RS422*2

AS38人机:RS232*2/RS485*1/RS422*1

AS57人机:RS232*1/R2485*2/RS422*2

网友B:
HMI通讯设定和PLC的通讯设定匹配就行,两台PLC除了站号外其他通讯设置要一致。

在做HMI元件时,需要为每个元件指定站号!

楼主:
一点意见:

 您好,我看不懂这个端口说明的意思,A系列人机有RS232*2    这个乘以2是什么意思? /RS485*1     这个乘以1是什么意思?/RS422*1       这个乘以1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可以一台用232,另一台用485,主要是屏和PLC的通讯格式一致就行了

楼主:
我是光棍

您好!我不知道PLC与HMI的RS-485和RS-232的通讯格式怎样区分设定!谢谢指教

网友B:
这个乘以2是表示可以分出两个的意思。

COM1口是RS232

COM2可以设置为RS232/RS485/RS422,根据需要修改通讯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一点意见:

谢谢!我明白啦

网友D:
你可以不用改接口方式,还是用原来的RS232接口,你在触摸屏上加上一个STR-30的无线通信模块,PLC上各加一个STR-30无线通信模块,这样就可以控制两个PLC了,这种做法您可以控制更多的PLC.如果不明白您可以致电021-508087785或http://www.sendbow.com,如果不行,我可以为您现场改造成功。

楼主:
那太麻烦啦!不是画蛇添足?增加费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不用改接口方式,还是用原来的RS232接口,你在触摸屏上加上一个STR-30的无线通信模块,PLC上各加一个STR-30无线通信模块,这样就可以控制两个PLC了,这种做法您可以控制更多的PLC.如果不明白您可以致电021-508087785或http://www.sendbow.com,如果不行,我可以为您现场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