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8-07-08):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遇到一个电源故障的问题:

我用的是一个三相的开关电源,输入380,输出24v,但是在通380v电的时候烧了。然后又测量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新的同款的开关电源,测量的时候,l1,l2之间和l1,l3之间的电阻都是450欧,l2和l3之间的电阻是0(空载测量),然后将这个电源通电,也烧了。

请问三相电源的输入侧的任意两相间的电阻是否都应该相同?

烧电源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样能够测量出故障点在那里?

对您的回复,表示感谢!

网友A:
三相电源的输入侧的任意两相间的电阻应该相同,烧电源的问题可能是负载有问题,我厂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就是负载有短路引起的,更换了三相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就好了,具体的你详细检查那六个整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江铜人的回复。

我们这台电源是通电的时候是空载的。

想在很多整流部分用的都是集成电路了,可能都要换了

网友A:
我这的是西门子6EP1 436-2BA00,今天实测了一下,三相输入阻值都为无穷大(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根据你说的情况,你的新电源应该本身就是坏的,至于你说的很多整流部分用的都是集成电路的问题,目前我还没见过三相全桥整流集成电路,即使有也能完全用普通整流二极管来代换。

网友B:
她说得“集成电路”实际就是三相整流桥把,三个输入端之间都有反偏的PN结,阻值无穷大,搂住的电源一开始这个整流桥就是坏的。

网友C:
能不能把大概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