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盘线??????

楼主(2008-07-08):
有这么一个项目,类似天车,就是下面吊的是一个工作台,工作台能上下移动(最长40米)任意一点工作,台上有电机,怎么给电机送电呢,要求动力线要和工作台一起上下移动。工作台是在一个1M的夹缝中工作,工作时看不到工作台。

楼主:
第一次问问题呀,就没人知道。。。。。。。。。。。。。

楼主:
一天了,都没人理我呀

网友A:
控制线你可以做成无线的,供电的动力线可以看看是否可以用滑触线,一知半解,仅供参考

网友B(2008-10-17):
看现场的实际情况!

我有两个建议

1拉一条钢丝绳挂电缆线,适合6平方以下的线40米的长度用8mm的钢丝绳不会产生很大的弧度!优点节约成本,缺点钢丝绳产生弧度影响美观

2用滑触线,适合使用功率较大,使用寿命长,成本较高!

都是源于起重机的取电方式

网友C:
用随行电缆啊!建议你去找个室外观光电梯看看,那种电梯轿厢下面拖着一根长长的扁平的带子,就是随行电缆,比整个电梯行程稍长些,随电梯轿厢伸展、收缩。建议你使用随行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