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去毛刺方法----化学去毛刺

楼主(2008-07-08):
这个去毛刺工艺是纯化学的方法,是用一种叫Cullygrat 产品。 可以适用于铁素体钢材,有色金属或者铝的零件。这个方法简便,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可以对构造非常复杂的工件(例如:内角孔)或者容易受损的零件或者易弯曲的零件去除毛刺而不损坏工件,以得到更精密的工件。跟传统的去毛刺方法相比更容易,更省钱 ,更省力工件质量质量大大改善。
除毛刺是指去除工件表面极细小的显微金属颗粒,这些颗粒被称为毛刺。它们是在切割、磨削、铣削及其他类似的切屑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为提高质量和使用寿命,有必要去除所有金属精密件上的毛刺。工件表面、锐角和棱边必须达到极高的金属洁净度,必要时还应适用于非电镀和电镀金属。除毛刺的传统工艺为机械工艺,如磨削、抛光及其他具有不同自动化程度的工艺。被处理工件的质量经常得不到保证;生产成本和人员费用非常高。使用化学除毛刺工艺后,工件将全自动依次浸泡在多个容器中,其中一个浸泡容器中含有CULLYGRATÒ溶液。通过简单的浸泡处理将能去除所有毛刺,使工件表面光滑平整,棱角圆滑,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用CULLYGRATÒ进行化学除毛刺不仅环保而且能节约大量的生产和人员费用。

楼主:
假如您工件的毛刺无法用传统工艺来去除,或者去除的效果还没有达到您所希望的效果,那么与我联系吧13862384643.我会帮您解决这些问题的.

楼主(2008-08-27):
同传统的除毛刺工艺比较

效能比刮擦、滚筒抛光或研磨等传统除毛刺工艺好, 且不会损坏表面极其敏感的零件。

极难去除和用常规工艺根本无法去除的内孔毛刺(例如角内毛刺),或即使可以, 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或是要逐件逐件用爆炸法除毛刺,以致耗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用CULLYGRAT®工艺则可大批量、一次性除毛刺,且无变形。

电解去毛刺附近也受到电解作用,表面会失去原有光泽,甚至影响尺寸精度。

楼主:
由于化学去毛刺工艺是最新的去毛刺方法,许多人都不太了解,大家可以进来讨论一下,希望CULLYGRAT化学去毛刺工艺能给您带来帮助,为您解决问题.

楼主:
交叉孔毛刺的去除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孔或多孔交叉去毛刺的问题,问题虽小,但解决起来确颇费周折。下面谈几个常用的加工方法
一是:老的机加工师傅们习惯于用锉刀去锉,这种做法基本也能达到加工的要求,但加工一致性差,且费时费力。年轻的操作人员操作起来相对难一些,麻烦一些。适用于很少的孔的去除。
二是:用去毛刺的机械,通过在孔里通过各种流动的液固体通过,从而达到带走毛刺的效果,这个有很多时候不彻底,还有需要专门的机械。
三是:自己根据孔的形状自己做一个手动毛刺刀,形式与诺加的大同小异。优点是随地去材,比较方便。缺点是因手动的力气有限,只能去除铝件,铜件塑料件的毛刺去除。
以上的几种方式去除内孔交叉孔的毛刺要么需要很好的操作技能,要么不彻底,要么加工范围有限。都不能算最合适的去除内孔毛刺的方法。而CULLYGRAT化学去毛刺,采用纯化学浸泡工艺,针对金属零件进行去毛刺处理,可以针对不同大小的交叉孔去除毛刺,改善表面,提高电镀耐腐蚀性等相关处理加工,并且通过稳定的可复制的处理效果,完美的实现工业化运用。

网友A:
去毛刺方法有很多:例如超声波清洗法,煮洗法,压力冲洗法 ,蒸汽浴清洗法,电化学清洗法熔盐清洗法 等,各种清洗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在这里给大家说说超声波清洗法: 超声波清洗是利用波的振动来清除部件的毛刺不易造成部件的损坏,当然也有我们无法解决的毛刺 如有需要请咨询我们。www.cleanway.com.cn

楼主(2008-10-15):
**经过CULLYGRAT化学去毛刺工艺后工件的质量和使用寿命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由于机械去毛刺处理而在表面下形成的洞隙,以至在电镀或渡膜处理后引发的锈蚀,这一切对于CULLYGRAT化学去毛刺 来说是不存在的.
**CULLYGRAT化学去毛刺工艺也不会把其它能够引起抱怨的杂质带入到工件内.

网友B(2008-12-09):
我公司现生产一种散热器,散热器片两端加工完后有很多毛刺,现是用抛光的方法来去除的,是否可以去除此种毛刺,如可以请与我联系,产品材质为铝材6061,手机:13927499827,邮箱:chengyunhuang@126.com

网友C(2012-07-12):
电浆抛光   经液态等离子体抛光处理后,不锈钢表面粗糙度可降至0.01~0.02微米左右,光亮且有镜面效果。毛刺完全去除。

3、优点

1)效率高,根据不同要求,最短处理时间只需10秒。

2)电奖抛光液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3)抛光效果远好于传统电解抛光,(本公司现已用该技术完全取代电解抛光)。

4)不受工件形状限制。

5)手抛加电浆抛光:专对3C,可抛超镜面(反应不锈钢本身的亮度,不留布轮印,在金属生成硬化膜,加强硬度,光泽一致)。对PVD、电镀的附着力有很大帮助。

  18967246039  赵龙飞

网友C:
去毛刺和増亮的方法

电浆抛光   经液态等离子体抛光处理后,不锈钢表面粗糙度可降至0.01~0.02微米左右,光亮且有镜面效果。毛刺完全去除。

3、优点

1)效率高,根据不同要求,最短处理时间只需10秒。

2)电奖抛光液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3)抛光效果远好于传统电解抛光,(本公司现已用该技术完全取代电解抛光)。

4)不受工件形状限制。

5)手抛加电浆抛光:专对3C,可抛超镜面(反应不锈钢本身的亮度,不留布轮印,在金属生成硬化膜,加强硬度,光泽一致)。对PVD、电镀的附着力有很大帮助。

  18967246039  赵龙飞

网友D(2012-11-24):
无锡市欧谱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德国的一种用化学药水去毛刺的药水,这个去毛刺工艺是纯化学的方法,是用一种叫化学OPULL(欧谱) 产品。化学去毛刺工艺是一种纯化学的浸泡工艺,生产效率高,可大批量,一次性去除毛刺,节省了大量人工,降低了劳动强度,去毛刺效果非常理想,而且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可以适用于铁素体钢材,有色金属或者铝的零件。这个方法简便,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可以对构造非常复杂的工件(例如:内角孔)或者容易受损的零件或者易弯曲的零件去除毛刺而不损坏工件,以得到更精密的工件。跟传统的去毛刺方法相比更容易,更省钱 ,更省力工件质量质量大大改善。许多复杂壳体零件内有一,二百个交叉孔,台肩孔,盲孔等,要求去除各交叉孔的毛刺都是十分困难的,往往要采用很多种方法都很难解决.OPULL化学去毛刺工艺采用浸泡工艺来去除毛刺,不管你工件的内孔有多少,有多小,只要是药水能进入的地方毛刺都可以去除.

  公司提供免费试样服务,欢迎惠顾。联系人:劲松 13218855373  QQ 19742974  邮箱:wx_opu@126.com   网站:www.wxopu.com技术支持::工 13961864344 QQ 1908020083

网友E(2013-11-21):
haohao  回头看看这个很有用

网友F(2014-01-02):
shoucang一下,以后也许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