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MC N0 M100在FX2N梯形图中如何输入

楼主(2008-07-08):
指令表中输入指令可转换为梯形图,但不知如何在梯形图中直接使用

网友A:
这个M100是自动的,有次我也楞了半天

网友B(2008-08-28):
能讲的详细点么?

网友A:
甭管它,只管输你的,下载的时候会出来的

网友C:
下载进PLC,然后在线模拟才出现的

网友D:
这个小弟也不会 请老大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