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疑难问题

楼主(2008-07-08):
请教大家个问题:一台800-04的变频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止几秒,然后有正常运行,经常出现此故障,同一电网下的另外 两台多运行正常,控制方式多一样,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网友A:
 控制方式,配置说得不够详细。不好回答

楼主:
控制原来是外部端子控制,现在改用控制盘本地启动,直接带电机运行,还是隔一两天就来一次,电网电压正常。

网友B:
1:控制软件有问题,连系供货商。

2:板子上有虚焊,或某一元件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设置睡眠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