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人机文本MD204L和三菱FX1s30MR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在在文本里设了相应的按钮和内部继电器M,写了相应的程序,按键后,控制不了内部继电器,也没有提示通信错误,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软件的版本有问题,V4.7.11的版本有问题,请大家用的时候要注意,用V4.7.9的版本就OK

网友A:
有时候软件版本太高了 也不一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