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KW的变压器选多大的高压互感受器

楼主(2008-07-08):
如果达到满负荷我觉得应是75/5的,但是电力公司按装的是60/5的,那这样的话应达到多少的功率就应该注意了

网友A:
这位楼主,你到底是选电流互感器还是电压互感器?你的变压器参数是什么?你一点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10kv的??60/5小点..................

网友C:
楼主想问的是多大功率的电压互感器吧?

网友D:
如果电力公司同意最好按100/5的  呵呵

 电力公司公司当然不希望你用大的  计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