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体积USB数据采集模块

楼主(2008-07-08):
特点: (只有打火机大小)

标准USB接口,高性能USB 接口器件,符合通用串行总线USB 1.1版规范
16位低功耗单片机控制,无需外接电源
系统驱动文件,DLL动态连接库,用户不必编写任何驱动程序
SMT工艺,低功耗系统,超小体积模块化设计
简化的标准外部总线: 8位数据总线,双向;8位地址总线,单向输出
4位开关量输入;4位开关量输出
2根读写控制线,单向输出
8通道12位AD输入:0~2.5V输入,循环采集
提供一个4MHz时钟输出
提供5V或3.3V电源输出

应用 : 可以作为最小体积的USB数据采集器使用 。
  USB203接口控制板可以作为用户系统的嵌入式模块使用,用户无需深入了解USB的协议及底层控制方法,就像操作PC总线一样,通过USB接口实现对用户系统的控制。 而USB控制板的软件操作显示更为容易,通常您只须调用我公司提供的驱动程序接口初始化设备,然后再用反复读取数据即可。
  USB203数据采集控制模块用于医疗、地震、振动、监控、虚拟仪器、科研实验室、工业生产现场领域的数据采集设备,特别是为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和日益流行的掌上电脑数据采集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USB203模块背面图片 :

USB203模块正面图片 :

8位数据总线,双向
8位地址总线,单向输出
8位开关量输入
8位开关量输输出
2根读写控制线,单向输出
直接总线驱动
8位数据总线,双向
8位地址总线,单向输出
4位开关量输入
4位开关量输输出
8路12位A/D输入
2根读写控制线,单向输出

PC控制软件:
 提供一个DLL调用驱动程序,有以下几个函数:

初始化函数。返回BOOL值,指示是否成功。应用程序独占设备,如果已经有一个程序使用本DLL和设备,则初始化失败。
关闭函数。释放对设备的占用。
"写"函数。参数:目标地址、数据。此地址和数据直接反映在外部的总线上。
"读"函数。参数:目标地址;返回外部数据总线上的数据。
"读大批数据"函数。参数:目标地址、长度、程序数据缓冲区地址。"长度"以64个字节为单位。
"读状态"函数。返回外部总线当前状态线的值。

演示软件:

工作过程:

应用程序调用DLL的初始化过程。DLL的初始化过程向设备驱动程序申请设备句柄,获得对设备的控制。
初始化设备。应用程序使用"写"或"多地址读写"函数,使设备初始化、设置采样频率、发开始转换命令等。
读状态。判断终端数据是否准备好。
读设备数据。
关闭设备,放弃设备控制权,结束应用程序。

总线上的控制信号的时序:

 "读、写"信号,低电平有效,在其上升沿锁存数据,上升沿后有效数据应保持10ns。
 AD设备缓冲区满后,应设置本AD设备使用的状态线有效,在读缓冲区最后一个字节的"读"信号上升沿后的100ns内使状态线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