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三菱pid控制

楼主(2008-07-08):
设计三菱pid控制时候,程序如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能说得清清楚楚一点吗?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问题补充,也就说,三菱PID控制,程序上,我先设定s3的值,然后直接使用PID指令,离线模拟时,没有看到输出地址有输出。

是参数设定不对,还是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C:
PID指令不能离线模拟。

楼主:
以上有错误的是给定参数错误,不是h16,是h10,因为我要的是正输出、有上下限设置,其次是不可以离线模拟。

只要设定脚本参数(p i d值等)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在于调节了。

网友D(2008-11-11):
顶5楼,PID的调节有水平高的高手可以谈谈心得和经验啊,大家分享下。

网友E: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QQ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