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8-07-08):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电子齿轮比,怎么用呀,或怎么设置,方便举个例子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引进电子齿轮目的就是解决上位(定位或脉冲模块)脉冲率低的问题,通过放大器本身电子齿轮能够提高脉冲率,进而满足转速、及定位要求!

案例可以参考J2S或J3技术手册,该手册可以去三菱公司网站下载!具体算法都是在电子齿轮参数设置部分有详细介绍!实际就是要知道每个脉冲进给量、编码器分辨率、减速比、螺距或节距就可以算出来了!

祝好运!

楼主:
谢谢,不过我看那书上说的很烦琐,应该有什么更方便的算法吧

网友A:
其实伺服手册上的计算方法算是比较简单的了,这就是简化推算过的公式了,如果你想看原始公式那就更麻烦了。你就给出脉冲频率,看看着转速进行在线调整,不用计算了!不过这个方法在某些应用条件下是不适用的!

网友B:
我也想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呢,刚接触这方面,对好多概念还不是很理解,请不要见笑哦!现有滚珠丝杆一根,螺距为8mm,导程为310mm,伺服电机MR-J2,是如何算出电子齿轮的比值
减速比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如何计算出电机每脉冲走的距离呀?
伺服放大器里面电子齿轮的比值设定与FXZN程序里面TO(写入)电机每转脉冲数和电机偏移量的关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09-01-12):
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有关!

假设:编码器分辨率=131072,即电机转一圈,编码器数据增加131072;脉冲模块速率100K pps,即每秒100K个脉冲;电机额定速度2000 RPM,则计算如下:

<1>   100K PPS / 2000 RPM = 3000 PULSE/REV 即脉冲模块对应与电机转一圈,需要发送3000个脉冲;

<2>   电机转一圈需要放大器产生131072个脉冲,但是脉冲模块只能产生3000个脉冲,于是电子齿轮比为131072 / 3000 = 16384 / 375,即分子16384,分母375;

机械位移请根据丝杆导程进行计算。

网友B:
5楼的朋友,你好!能否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向你请教一些问题,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D(2009-02-27):
不会的加  Q116532159

网友E(2009-04-19):
有公式计算啊,你可以去三菱的 网站上下载手册,不同型号放大器  设置地方不同,j3是pb06 07里设的,按照你实际的要求,来设这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