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烧风扇为什麽?

楼主(2008-07-08):
我单位两台变频器 180KW 长期运行 最近老是烧风扇 已经换了5 6个了 不知为什麽 哪位大侠告诉我

网友A:
风扇质量不好

网友B:
 环境是不是灰尘麻毛等很多,这样容易造成风扇损坏,我们公司的经常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C:
哪种牌子的变频,风扇的寿命一般有3年的.

风扇一般都有熔断器保险的呀?

看看电压等级频率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启动电容是不是另外接的?如果是就换一个。

网友E:
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不是电源就是风机,风机烧的是五到六个吧,烧五十六个那你要下课喽

网友F:
环境很差吧,要加大防尘力度,另外你查一下风扇控制卡啊,

网友G:
变频器一般都有两个风扇、外风扇(AC220V电压)、内风扇(DC12V电压),不知你烧的是哪个?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I:
应该是风扇的质量不好,更换的时候看好方向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大家看以下内容:看完后不笑的算你狠!!!!

1)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109024800001

《 寻找我的小斌》

2)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109251100001

《民意测验之刘志斌》

3)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109192700001

《寻找刘志斌》

--------------------------------------------------------------------------------

网友L:
你看一下使用环境,但是也不至于坏那么多呀~

你可以用用其他风扇来替换!但是你要问问可以不可以替换!

风扇并不是说随便都可以的~

你要先看看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M:
你看一下使用环境,你可以用用其他风扇来替换!

但是你要问问可以不可以替换!

你要先看看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N:
风扇代换跟变频器的牌子有关系吗  说话也太专业了吧   尺寸和电压一样 风量够 不就可以了吗  楼上肯定是卖风扇的

网友O:
是不是风扇电压不对啊,量下接口电压。

如果现场环境不好,请在风口加滤网,是下进风口哦。

网友P:
这个问题,十有八九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Q:
选对与原供电电压相对应的风扇没有?要不就是风扇质量问题或者是使用环境差,我们这里灰尘特别多(搞粉体加工的)但就没烂这么多。

网友R:
三中可能1风扇质量问题。2变频器内的电源控制板问题3环境因素

网友S:
,康戴尔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脑散热产品的专业制造商,有需要请加QQ:277528693

网友T:
买的是什么样的风扇呀,风扇是怎么个坏法呀

网友U:
买的是什么样的风扇呀,风扇是怎么个坏法呀 ,啥牌子变频器?

网友V:
是不是风扇电压不对啊,要不然怎么这么容易坏呢.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