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375手操的大虾说说看,他和仪表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8-07-08):
各个仪表的端子都不一样,而且仪表端子一般都已经接好线了吧?

手操器连接线一端是插在手操器上的,另一端是什么样的?是夹子吗?

网友A:
你要测什么设备

还有设备的信号不同,接法也不同。

有问题联系

我们只用来调试 罗斯蒙特变送器的  3051

楼主:
多谢刘工,不过我是说机械连接,不是指电气信号方面的,手操器需要两根线连接仪表,这两根线的一端是直接插入手操的(这个好理解),另一端是怎么与仪表连接的?是用夹子夹在端子上的吗?好像一般的端子都夹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