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助看看s7-300配置,大家给些意见多谢!

楼主(2008-07-08):
我的要求:

1.数字输入96点
2.数字输出96点
3.模拟量输入8个通道
4.模拟量输出8个通道
5.10寸的触摸屏

西门子配置:

CPU 313C 24DI/16DO,4AI/2AO (2*40PIN)
8AI(20PIN)
8AO(40PIN) 12BIT
16DI(20PIN)
16DO(20PIN)
MMC 64K
编程电缆PC/MPI 编程电缆(USB)
MP277 10'TOUCH
PROFIBUS DP CABLE
IM 365 接口模块,两模块+1M电缆
前连接器 40PIN
前连接器 20PIN
PS 307, 120/230 V AC; 24 V DC, 5 A
DIN导轨530mm
不带通讯接口的总线连接元件(90度进线)
带通讯接口的总线连接元件(90度进线)

大家给些意见多谢!

网友A:
发给代理商  报价

楼主:
呵呵,就是代理商 报价 的

我对西门子300配置不是很了解

因此求助行家

网友B:
用step7配置一下,什么都出来了

网友C(2008-08-12):
编程电缆PC/MPI 编程电缆(USB)    问一下,这根线他们要了你多少钱?

楼主:
要2400元大洋,不知价格如何?

rs232的便宜点吗?

网友D:
先用STEP7组态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2400元大洋,不知价格如何?

rs232的便宜点吗?

进口的这个价格差不多。

楼主:
配置已经出来了,大家参考吧

1 CPU 314C-2DP 24DI/16DO,4AI/2AO (2*40PIN) 6ES7 314-6CG03-0AB0
2 SM 321,32点输入,24V DC (前连接器40) 6ES7 321-1BL00-0AA0
3 SM 322,32点输出,24V DC,0.5A (前连接器40) 6ES7 322-1BL00-0AA0
4 SM 331,8输入,9/12/14位分辨率 (前连接器20) 6ES7 331-7KF02-0AB0
5 SM 332,4输出 (前连接器20) 6ES7 332-5HD01-0AB0
6 MMC 64 KB 6ES7 953-8LF11-0AA0
7 PS 307, 120/230 V AC; 24 V DC, 5 A 6ES7 307-1EA00-0AA0
8 DIN导轨,830mm 6ES73901AJ300AA0
9 编程电缆PC/MPI 编程电缆(USB) 6ES79720CB200XA0
10 前连接器40 6ES73921AM000AA0
11 前连接器20 6ES73921AJ000AA0

网友E:
331可以不用8模入,CPU本身有4模入的,只再加个4模入就行了

321也不全用32入,用二个32入和一个16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