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里允许同一输出出现两次以上吗???

楼主(2008-07-08):
小弟初学!请教了!

西门子程序里允许同一输出出现两次以上吗???

网友A:
可以,不过以最后一次为准。

网友B:
允许

LZ原来可能用的是OMRON   OMRON会报错

网友C:
会出乱子的!!!!!!!

网友D:
OMRON也不会报错,只不过编译的时候会警告.

出现两次有什么问题?这从编程语法上来讲就是完全合法的! 而且我的编程就是不停的置位、复位,所以一大堆的多重输出。  只要你自己把逻辑理清楚了就行!

网友E:
这样编出来的程序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网友F:
同一Q不允许出现两次以上的输出。

从理论上,V和M的位可以出现两次以上的输出,但每次输出的中间应注意逻辑关系。事实上V和M数量庞大,用不着使用它的位来重复多次输出。如果硬要这样做,只会增加错误的机率。

网友G: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自己掌握那个会被真正输出。

网友D:
这样编出来的程序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这是什么理论? 程序的编制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先主后从,也可以先从后主,只要符合语法规定,有什么不可以?

不要这样误导观众! 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往往正是需要多重输出,而方便程序的编制!

网友F:
去认真理解PLC的扫描周期,以及PLC在一个扫描周期所要完成的的任务,注意什么时段它才写输出,你就明白了“同一输出出现两次以上”得到的什么结果。

网友H:
用语句表加条件语句可以实现

网友I:
1.传统的梯形图只有“纯线圈”语句,----------||----------------------------( ),

   这两个语句功能相当于一个逻辑赋值,它的条件不管是真是假,都要送到结果线圈,

   多次用的话,最后一次值对输出有效,最好只用一次;

2。PLC指令程序化,有了许多“线圈”指令,象----||-----( S),--------||----------(R)

     用这样的指令,可以改善程序的可读性,可以任意多次使用;

3。“纯线圈”语句相当于下列两条指令:

               | ---------||-----------------(S)

               |---------|/|-----------------(R)

         有时,我们得把它们拆成这样

网友J:
可以是可以的,可是招待运行中会不正确的

网友K:
允许。但输出Q点一最后一次为准

网友L:
会出乱子的!!!!!!!
最好不

网友M:
同一输出(Q)不能同时出现两次以上,但编译时不会报错!

网友N:
容许同一输出(Q)输出多次,不过以最后一次的结果输出到输出寄存器中(即以最后一次为准),在一些复杂的控制中时常会用到输出多次的.

网友O:
可以使用多次输出,自己要掌握好相关条件!

网友P:
可以,但不建议你那样用,可以用M区倒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