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人机中显示记录?

楼主(2008-07-08):
如题,具体如下:

      用人机做选别,把不合格的记录保存在某个画面下,但不知道怎么做?请教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做一个计数器,在界面上显示就可以了,数据处理在plc内,人机只是显示 138646708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做一个计数器,在界面上显示就可以了,数据处理在plc内,人机只是显示 13864670880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要显示时间,重量等数据

网友B:
用历史缓冲区PLC触发记录 历史趋势图和历史记录信息   当故障状态下就开始记录 正常不记录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发个例子给我吗?我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B:
plc触发就是当达到条件才记录数值,你把你信箱给我 我发个PLC触发的例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