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试仪的使用与注意事项(转载)

楼主(2008-07-08):
一、测试方法:
1、将仪表放置水平位置,检查检流计的指针是否在中心线上,否则应用零位调整器将其调整于中心线上。
2、将“倍率标度”置于最大倍数,慢慢转动发电机的摇把,同时转动“测量标度盘”使检流计的指针指于中心线上。
3、当检流计的指针接近平衡时,加快发电机摇把的转速,使其达到每分钟120转以上,同时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指针指于中心线上。
4、如“测量标度盘”的读数小于1时,应将倍率置于较小的倍数,在重新调整“测量标度盘”以得到正确的读数。
5、在填写此项记录时,应附以电阻测试点的平面图,并应对测试点进行顺序编号。
(接地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
二、注意事项:
1、接地线路要与被保护设备断开,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2、下雨后和土壤吸收水分太多的时候,以及气候、温度、压力等急剧变化时不能测量。
3、被测地极附近不能有杂散电流和已极化的土壤。
4、探测针应远离地下水管、电缆、铁路等较大金属体,其中电流极应远离10m以上,电压极应远离50m以上,如上述金属体与接地网没有连接时,可缩短距离1/2~1/3。
5、注意电流极插入土壤的位置,应使接地棒处于零电位的状态。
6、连接线应使用绝缘良好的导线,以免有漏电现象。
7、测试现场不能有电解物质和腐烂尸体,以免造成错觉。
8、测试宜选择土壤电阻率大的时候进行,如初冬或夏季干燥季节时进行。
9、随时检查仪表的准确性,(每年送计量单位检测认定一次)
10、当检流计灵敏度过高时,可将电位探针电压极插入土壤中浅一些,当检流计灵敏度不够时,可沿探针注水使其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