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火灾及预防(转载)

楼主(2008-07-08):
一、电动机的火灾原因
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电气设备。它发生火灾的原因主要是选型、使用不当,或维修保养不良造成的,有些电动机质量差,内部存在隐患,在运行中极易发生故障,引起火灾。
电动机的主要起火部位是绕组、引线、铁芯、电刷和轴承。它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是:
(一)过载
电动机的最大功率是有限度的,如果负载超过电动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就会发生过载。电压过低也会产生过载。一旦发生过载,必然会引起绕组过热,甚至烧毁电动机,或引燃周围可燃物,造成火灾。
(二)绝缘损坏
电动机如果导线绝缘损坏,就会造成匝间短路或相间短路;如绕组与机壳间绝缘损坏,还会造成对地短路,发生短路起火。
(三)接触不良
连接线圈的各个接点如有松动,接触电阻就增大,通过电流时就会发热,接点越热,氧化越迅速,接触电阻也就越大,如此反复循环,最后将该点烧毁,产生电火花、电弧,或损坏周围导线的绝缘,造成短路,引起火灾。
(四)选用不当
不同场合要选用不同形式的电动机,以适应生产和安全的需要。如在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选用了防护式电动机,当电动机发生故障时,产生的高温和电弧、火花会引燃可燃物质或引爆爆炸性混合物,造成火灾和爆炸。如在潮湿场所选用防护型电动机,往往因绕组受潮而破坏绝缘,烧毁电动机。
(五)单相运行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一相不通电的情况下仍继续运行,危害极大,轻则烧毁电动机,重则引起火灾。
(六)机械摩擦
电动机是旋转的机械,在旋转过程中存在着摩擦,其中最突出的是轴承摩擦。轴承磨损后会发出不正常声音,还会出现局部过热现象,使润滑脂变稀而溢出轴承室,温度就会更高。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会引燃周围可燃物,造成火灾。有时轴承球体被碾碎,电动机转轴被卡住,烧毁电动机引起火灾。
(七)铁损过大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不可避免会有铁损,即交变磁通在定子铁芯中所引起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磁滞损耗是无功损耗,而涡流损耗则是有功损耗,造成铁芯发热。如果铁芯硅钢片质量、规格不符合要求,或者片间绝缘强度过低,都会使涡流损耗过大。此时其空载电流可高达额定电流的50%以上,如该电动机拖动负载后,必然会发生过载现象。
(八)接地装置不良
当电动机绕组对机壳发生短路时,如无可靠的保护接地,那么机壳就带电,万一不慎触及机壳时,就会引起触电事故。如果机壳周围堆有其他杂乱的易燃物质,电流就会由机壳通过这些物质流入大地,时间一长也会逐渐发热,有引起火灾的可能。
二、电动机火灾的预防措施
只要电动机的结构形式选择得当,安装对头,布设可靠的保护装置,加强监视运行情况,就可以减少烧毁电机引起火灾的事故。具体措施是:
1.根据电机具体环境(高温、潮湿、腐蚀、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等)选择相应的型号(封闭型、开启型、防爆型)。
2.根据负载选择电机的容量。
3.根据负载的机械转速选择电机的转速。
4.注意接法不要接错,选择好尾线截面。保险丝和开关安装在非燃烧体上。
5.经常进行维修保养,防止过负荷和二相运行等。
6.周围不要堆放易燃、可燃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