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浙大中控JX-300问题

楼主(2008-07-08):
      请高手帮助解答一下:有一个远程操作站突然数据全为零,显示为通讯故障,可是ping可以,主机数据传送也能成功,重装操作站也不行,希望哪位高手出来给指点谜经!

网友A:
1。你用AdvanTrol 3.16还是AdvanTrol PRO V2。5?

2。您装SP05或SP06补丁了吗?

在工程师站上,用“传送”重新覆盖一下你的操作员站,然后再加载实验一下,不行就在操作员站编译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AdvanTrol 3.16,传送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没用过AdvanTrol 3.16,你打电话问售后服务吧。

网友B(2008-09-18):
1、IP和子网掩码是否设置正确。一般  ip:128.128.1.(129-160 )  子网掩码 255.255.255.0。win2000系统会默认成255.255.0.0

2、复制其他站的最新组态进行编译。载入IDX文件

3、看下历史趋势超过2G没有,如果超过把历史趋势删掉些。

网友C:
远程操作站是采用光纤还是普通双绞线,插拔一下计算机后面的网线或者检查一下交换机的对应端口看是否松动了。

把那台操作站RUN目录下的东西全部删掉,从工程师站拷贝一个最新的组态,重新编译一下,进入监控看看。

有时传送会有问题,建议直接拷贝组态再编译。

网友D:
注意两个网的配置,如果后台服务程序有包,就是连接没问题。但是你的包可能是探测的包,而不是dpu发过来的包,配置一下ip应该就好了